[维修求助]
兄弟7180dn 打印机24C32备份下程序

楼主(2025-12-22):
那位大神手上有兄弟7180dn 打印机24C32编程器备份下文件,现在手上打印机开机英文进入维修模式,确定是24C32程序不匹配导致试了论坛里7080的24C,不行,写入会造成7180网口失效
起因是没事时把7180DN复位了,
结果显影偏压developer bias:由原来330V变成了310V

网友:
论坛里有固件的 可能你没有那么多积分下载

网友:
有的,需要你把机器的序列号拍照发上来,改序列号后发你

网友:
序列号:E70209E7J689800

MAC:3C2AF4037806

网友:
能不能请教一下,哪个显影偏压310V 330V是改哪个选项?截图画个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