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4不升压

楼主(2025-12-22):
有时阳光明媚的一天,此时闲着蛋疼的我坐在工位上梦想着我开着豪的样子时收到客户送来一台ThinkPad E14,故障描述不开机,接过手使劲插入Type-C,两眼放光,只见我的婊子一闪一暗来回跳,按照经验判断应该是大短路了,这不是捡钱活吗?距离我豪车梦又近一步。拆机检测发现所有供电阻值都正常啊,目测也没有发现哪里烧的痕迹,难道我的婊子有问题?因为婊子是拼多多花了16块巨资购买的,期间还修过几次,所以婊子坏也有可能的。换上客户带的原机充电器发现充电灯不亮,于是老老实实再慢慢测吧,先从公共点开始测,0V,想到这款机器有一个通病,那就UB7容易一言不合就罢工和两个隔离管容易肾虚,使用八倍镜看了看两个管子的肾,焊点和旁边非常精亮,不像虚的样子,因为客户要赶高铁,要我有多快就搞多快,所以没有拍照,那就跟UB7聊聊为什么罢工吧,想要TYPE口升压,那UB7就要先接收到一个握手信号,然后再把这个信号传回给适配器,然后适配器再按照信号指示发出对应的电压, ,看图纸,芯片接收这个这个握手信号在芯片的G5和H5,因为芯片是BGA封装的,不好直接测引脚,那就看看它连到哪里比较好测点的吧,追查信号发现CC1连接CB14,CC2连接CB15, ,主板接上适配器,测CB14的1脚0V,测CB15的1脚也是0V,把适配器返一个面测还是0V,拔掉适配器测阻值正常没有短路, ,难道接口坏了?继续查图纸跟点位,发现这个CC信号不是直接通接口的,而是经过UB6转换过来的,看图纸UB6接收CC信号是在A2和A3脚,这两个信号同时还连接了DB15和DB16 ,正好有点测试,测得CC1有0.65V,CC2有1V,明显被拉低了,然后测CC1的阻值有50,CC2四百多,这明显CC1短路,接着适配器摸UB6也没见发热,看图纸这个CC信号就是直通接口了,开始怀疑是不是接口问题,因为拆机时看了看接有点发霉 ,那就换个接口看看,换完接口还是一样的故障,难道UB6坏了?拆掉UB6后阻值恢复正常,接适配器CC1也有4.2V,反一面测CC2也有4.2V,还真的是UB6这个老6的问题,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怎么搞?跟客户沟通店里芯片缺货,需要改下电路,改完电路的问题就是TYPE口USB功能会失效,客户表示他本来也从来没用过TYPE口传过数据,只用来充电。那就好搞了,将UB6的CC1和CC2直接飞线到CB14和CB15, 插电完美升压,装好主板充电测试20分钟无异常,交机收钱

第一次发贴,嘴贫不会写,有错误的希望大佬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高手啊,直接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急客户之所急,经客户同意可以这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