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大佬指点一下,,主板有个电压不正常

楼主:
1新人小白自学修主板,一块华硕Z87-pro主板,检测到IO芯片的+3V供电不正常,测试实际只有2.1V , 并且很奇怪的是:只有我画圈的IO芯片周围的这些黄点+3V不正常,圈圈以外的其他的黄点+3VSB_ATX都正常。现在不知道这个+3V是由谁提供的,是被谁拉低的。。

另外点位图里面的黄点不是代表直通的吗?  我测试圈内的黄点和圈外的黄点不直通,  圈外的黄点任意两个之间都是直通的,就是都不和圈内的直通。。。

然后我主观认为是PQ302这个MOS管坏了,就想着把它的两个腿断开,看一下+3V是否还会被拉低,实测断开MOS管的腿后,插上ATX电源按开机键后测试+3V还是被拉低到2.1V, 然后我用可调电源给+3V的位置直接输入一个3V电压,可调电源负极接公共地,负极黑色夹子夹在VGA插座的螺丝柱上,红夹子直接输入电压到主板应该有+3V的地方,发现可调电源的3V电压没有被拉低。

目前陷入困惑中,直接输入+3V没有被拉低说明IO周围电路似乎没有短路的地方,那ATX供电IO周围的+3V就被拉低到2.1V, 到底是谁哪个元器件起了坏作用呀

网友:
补一个PQ302的管脚定义图,就是这个第三脚的+3V不正常。

网友:
拆掉io试试

你这个建议不太好。。。。IO芯片那么多管脚,拆装一下对小白来说很费劲 并且直接输入3V电压到IO这些黄点都没有被拉低,只是用ATX插座供电才会被拉低,所以估计应该是我画的圈以外的某处原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你这个建议不太好。。。。IO芯片那么多管脚,拆装一下对小白来说很费劲    并且直接输入3V电压到IO这些黄点都没有被拉低,只是用ATX插座供电才会被拉低,所以估计应该是我画的圈以外的某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