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联想IH81M VER 1.0 不定时,或者反复重启问题

楼主(2025-12-23):
关于  联想IH81M VER 1.0   不定时,或者反复重启问题,刷BOIS 无果的,最新发现,可以把开关插线拔掉,用螺丝刀头触碰开关针脚试下,今天发现一个是开关问题。都是奇怪,原来的开关可以开机,可以关机 就是会重启,我换了开关后,选择已经正常

补充内容 (2025-12-31 09:32):
直接更换开关后,故障消失

网友:
要么开关不灵敏了,要么可能拉低电压了

网友:
换个开关也是一样吗  我记得还要并联一个线

网友:
这些老联想的开关都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