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14 怎么拆除无线网卡和蓝牙

楼主(2025-12-23):
应客户要求机器不能有无线以及蓝牙,但是这个无线网卡是板载的,还有黑胶不想拆,我就拆了QN213以及QN3这样无线网卡就没了。可是蓝牙还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哪位大神帮我想想办法 机器板号nm-f261
无线网
板号
联想
蓝牙

网友:
直接拆供电就行了+3V_WLAN

网友:
把工作条件去除掉就行。

网友:
RN9,RN10切断

网友:
网卡是PCIE 蓝牙是USB的 他俩只是集成在一起 不走一个总线

网友:
事情解决了。直接断开JN1,天下太平了

网友:
4楼是对的 就2信号拆了就行

网友:
这种是简单的 有的无线网卡拆掉不跑码

网友:
你把信号和供电一断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信号线断一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