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独显报错43,显存供电2项只有1项有输出

楼主(2025-12-23):
神舟笔记本独显报错43,显存供电2项只有1项有输出波形,是显存供电的问题吗? 图中PU23有正常输出波形,PU22则没有输出波形,但是PWM脚都有波形,VIN、VCC、SYNC电压正常,接下来应该查哪里?

网友A:
先换一个PWM芯片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个PWM芯片再说,

换过了,2个都换了,而且也对调试过,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里说的是PU22和PU23,PU20主控芯片因为有PWM输出波形,就没有动它

网友:
有些芯片带程序的

网友:
这是主控芯片,PWM有输出,应该不是它的问题吧

网友:
Power saving interface. 1.8V logic. When PSI is 1, all phases have
forced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CCM). When PSI is 0, there is an
adjustable low-phase count. When PSI is in Hi-Z, auto-phase-shedding
is enabled. (PSI)省电接口。1.8V 逻辑。当 PSI 为 1 时,所有相位都强制连续导通模式(CCM)。当 PSI 为 0 时,可调整低相位计数。当 PSI 为高阻(Hi-Z)时,启用自动相位剔除。

网友:
3个一起换 ,最好找拆机的芯片,在就是代码43 建议用显卡测试软件检测小,确定是显存还是核心问题,先把显卡BIOS刷一下

网友:
有图纸还怕不会吗?大不了全换了

网友:
芯片37脚PSI信号是高还是低

网友(点评):
是PU22没焊好,有道脚虚了

网友:
昨晚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PU22可能虚焊了,把PU22重新焊了一遍好了,有输出波形了,但是开机还是显卡报错43,GPU-Z中能读出来,gtx1660Ti的显卡,但是没有相关参数信息。测量显存电感对地二极体值0.001V,GPU电感对地值0.000V。但是显卡和显存供电波形都是有的

网友B:
显存偏低,正常在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存偏低,正常在20

之前是不开机,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了,换了供电芯片后就这样了,是不是显存显卡一套带走了?

网友:
显存供电击穿,显卡显存基本上都会带走,你测量的显存数值不正常,正常是二三十

网友:
显存供电击穿,显卡显存全部要更换,供电一套也要更换

网友:
显存供电上管击穿,显存显卡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不开机,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了,换了供电芯片后就这样了,是不是显存显卡一套带走了?

确定显存上管击穿的话,显卡显存一套带走,没有幸存

网友:
显存供电芯片带程序 找个料板拆一个就行 我遇到过 一路不出 要写入程序才行 买带程序的或者料板拆 之前高价买的新的 没搞好 最后找了一个料板

网友:
核心和显存估计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不开机,显存供电上管击穿了,换了供电芯片后就这样了,是不是显存显卡一套带走了?

击穿的都是一套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