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华硕gtx760 2g c2004p3电路图,查配置电阻用来扩容,有点位图

楼主(2025-12-23):
华硕gtx760 2g显卡扩容,板号c2004p3有点位图,找到了配置电阻STRAP位置,一共5个。
板子上有16个显存焊盘,只焊了8个显存型号尔必达w2032bbbg,去Bios里看了支持尔必达海力士和三星显存
具体看照片有Bios显存支持图,但是具体怎么改配置电阻不懂,新手,没电路图
求扩容方案,是再补8个同型号显存,还是把原来的8个256M显存换成512M?
愿意教的大佬请联系我
配置电阻实物上是STRAP0=低电平,STRAP1=低电平,STRAP2=低电平,STRAP3=高电平,STRAP4=低电平(00010?)

网友:
电路图联系微信:Yx098078951227

网友:
你从黄鱼上租个鑫智造的账号,一块多一个小时,也挺划算的,图纸挺全的

网友:
这个有点高深了

网友:
简单点把原来的芯片扩大一倍试试

网友:
简单点把原来的芯片扩大

网友:
新用户注册好像有几天免费时长,你可以看看。

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纸?维修资料领域全,包含手机、平板、电脑、MACBOOK、无人机、游戏机、汽车电脑板等,内容丰富,有标注图、原理图、点位图、板层走线、通病案例...,可自由添加维修标注、云端存储永不丢失,每日更新,不绑定电脑和IP,支持超过8种语言,支持资料定制,更有店铺维修员账号管理功能。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A:
对应显存编码查看电阻阻值

只改SI的就可以了

GTX760 770 780 最高只支持单颗256MB的显存,要扩显存得双面的板子才能,楼主这个就是双面的板子, 找到256mb尔必达代码是0101,位置在GND,对应电阻是R31,改成30K R33应该不用动还是5K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22
非常感谢,我之前以为只要挪电阻就行了,我研究下图纸上的阻值什么意思

网友:
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

网友:
厉害了,760不值得搞啊。还是研究用途?

网友:
760不值得搞啊。还是研究用途?

网友:
显存扩大,改识别电阻就完事了

网友:
兄弟,技术了得非常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显存编码查看电阻阻值

有个问题:gtx760 2g c2004p3现在SI电阻是35K对应2G显存,图中也没有4G的SI电阻值啊。应该是扩不了容吧(见下图)

网友(点评):
我有另外一款华硕760 3g点位图,区别是这个电阻阻值是45k。我手上没这个电阻,换了个43k上去显示显存品牌变成了2g三星然后死机

网友:
学习了,这也能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应显存编码查看电阻阻值

请问这颗电阻换哪个值?你这款技嘉的电路图我也有,这电阻换了5k,10k,15k,20k,25k,30k,45k都不行,不是进。系统花瓶就是死机

死机,你mats扫显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5:07

网友:
最近咋都搞老配件了?刚看个G41的,这又来个7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颗电阻换哪个值?你这款技嘉的电路图我也有,这电阻换了5k,10k,15k,20k,25k,30k,45k都不行,不是进。 ...

死机,你mats扫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