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TA7NP开机0.26不上电

楼主(2025-12-23):
神舟战神Z7-TA7NP笔记本,板号:6-71-NH5K0-D02A 配置:i7-11800H RTX3050显卡 15.6寸。机器来的时候不开机,拆机单板上电测试可以触发,电流0.26A左右,量了有3V 5V,还有一个1.8V,其它内存,CPU电压没出,桥有点发热,换了桥,刷过BIOS都不行,桥没有发出SUSC#和SUSB#。这机找不到一样的图纸,我这个PL7这里的电压不出来,是VCCIN_AUX_PCH电压,这个应该是给桥的,不知道是多少V的。这个图纸上面的是NCP81269M,但是主板上的是MP2940A,这芯片应该是带资料的,找不到一样的芯片,查开启信号有了,但是没有电压出来,哪位大哥有修过这机的,看下这电压是开机前还是开机后才出来的,是多少V的,谢谢。

网友A:
一般是1.8V,你看看VID表,没有程序(RT6543和NCP81269),放心换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有开启没1.8 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1.8V,你看看VID表,没有程序(RT6543和NCP81269),放心换

主板上的是MP2940A,没芯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