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9000X2022奇怪故障

楼主(2025-12-23):
版号NM-E461,二修,显存供电击穿导致显存和核心全部带走了,更换核心和显存后供电全部正常。显卡驱动也能打上但跑鲁大师显卡部分时会屏闪或蓝屏重启。核心供电从1.1v跳变到0.68v,其他供电复位都正常,换过晶振刷过显卡BIOS,无思路  望大神指导

网友A:
如果确认自已焊接没有问题,看一下有没有搞掉件的

网友:
有的是元器件本身老化,上BGA后就彻底不行了

网友:
有可能买的核心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有些电容变质了,您看一下后边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
闪频蓝屏基本和显卡本体的关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自已焊接没有问题,看一下有没有搞掉件的

没搞掉件呢  我拆核心之前都有拍照的,焊接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B:
蓝屏基本都是显卡本身有问题。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供电换一套

网友:
核心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基本都是显卡本身有问题。再换个显卡试试

换了第二颗核心了

网友C:
还是 核心 或显存 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 核心 或显存 问题啦

不可能显存和核心问题   都换过两遍

网友:
机子修到这程度,不好弄了

网友D:
核心供电管一套全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供电管一套全换试试

供电管芯片电容电感全部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E:
这种问题最恶心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造成的,bios不知道你写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最恶心人,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造成的,bios不知道你写了没?

写过了,难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