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 5800H 和R5 5600H 测试可以替换,

楼主(2025-12-24):
维修一台拯救者R7000,48M晶振对地无穷大,以为是通病重做了cpu故障一样,后取下cpu测量cpu焊盘48m对地开路。刚好有100-000000296(5600h)
替换了测试能正常使用,bios什么也不用改,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A:
架构一样就可以换,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构一样就可以换,这是常识。

我以为需要bios支持

网友B:
这个可以有,BIOS也不用改,好

网友C:
还是AMD 好  通用性强  抗造

网友D:
我记得之前我用R7-4800H也可以代替R7-5800H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AMD 好  通用性强  抗造

确实感觉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顺手的事。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之前我用R7-4800H也可以代替R7-5800H

bios需要改吗? 下次有机会我可以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有,BIOS也不用改,好

可能和2#兄弟说的一样,架构一样就通用同一种微码,那这么来看 ,不考虑散热器 和pcb供电功耗的情况下 所有相同架构的应该都能代换。

网友:
经验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网友G:
5800和5600本身就是同平台的 肯定可以通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5800和5600本身就是同平台的 肯定可以通用啊

我本来以为不同cpu的微码都不太一样,然后笔记本厂商为设定的cpu定制bios。
换不同cpu会有一些奇怪的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本来以为不同cpu的微码都不太一样,然后笔记本厂商为设定的cpu定制bios。
换不同cpu会有一些奇怪的问 ...

有可能微码这部分是多个机器共用,干脆全写进去了,其他机器还需要测试才行

网友:
这款机子本来就有5600的版本,当然随便换了。

网友:
你换个098试试,焊上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需要改吗? 下次有机会我可以在试试

不用改,最多就是重新刷个原厂bios。

网友:
平台一致,代用可以,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