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A-L655P触发0.8不动

楼主(2025-12-24):
如题,不出+VCC_CORE,示波器检测SVID_DAT_PWR_CPU正常,每次上电都有波形,SVID_CLK_PWR_CPU有时有,有时无,不论有无,都不出cpu供电。RC66  100欧姆电阻变大,换了一个。RC267,RC390,Rc391检查了,没发现问题。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SVID_CLK_PWR  SVID_DAT_PWR
上波形图

网友:
波型如图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波形符合要求不?

波形很详细,由此证明CPU已经正常发出SVID信号

网友:
这个板有时序图,我建议你按时序查一遍,
看有没有缺电压或信号与PG之类
据我所了解,我在二手平台收了上百片DELL主板
大部分都是处理器虚焊,有个别的内存槽虚焊
但BIOS是重点。

网友:
例如:LA-C641P LA-F312P LA-F322P  LA-F401P  LA-F411P等机型的很多存在虚焊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很详细,由此证明CPU已经正常发出SVID信号

sda每次上电都有。clk有时上电有,有时没有,无规律。sda和clk不应该是由cpu同时发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sda每次上电都有。clk有时上电有,有时没有,无规律。sda和clk不应该是由cpu同时发出的吗?

应该是dat,写成sda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dat,写成sda了

打值是否一致,如超过5个值就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值是否一致,如超过5个值就可能有问题

两个值一样,15B打值都是162或16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值一样,15B打值都是162或163

那没有问题,考虑处理器虚焊(南桥模块)

网友:
首先,CPU主控与功率驱动芯片外围查仔细,阻容元件及PCB板层断线或漏电等外在因素。

网友:
示波器测试主控芯片有没有瞬间输出PWM驱动波形,如果外围查清楚确定没有问题,那我觉得还是主控条件未完全满足的可能性更大,主要是你很难确认外围元件性能及稳定性待客观因素。
芯片焊接有没有可能虚焊空焊或芯片后缀不一样不一定能代换。

网友A:
你按我说的,有没有把时序用示波器测试清楚

网友:
还有就是:我之前遇到过,上家把小阻容元件换错搞死人,很难查出问题来,就怕这种事情发生。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我说的,有没有把时序用示波器测试清楚

多谢指点!时序还没仔细测试。抽时间测测看。

网友A:
月饼 船长没教你吗?搞半天你连时序都没有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 船长没教你吗?搞半天你连时序都没有查一遍,

同行的活,修好收个二三百,动力不足,长期这样,维修能力下降了。
当年我去学习的时候,赵老师还只教主板,教笔记本的是个修家电的师傅,船长更是不记得有没有上船了。虽然去了实地,修笔记本主要是跟着无边思绪的视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