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佳能mf4712,打印复印特别慢!

楼主(2025-12-24):
打印第一张很快,从第二张开始就非常慢,听说这种问题基本都是进纸摇臂的问题,可换过之后还是故障依旧,定影膜换了也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定影温度达不到导致的,换定影组件划不来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哪的问题,折腾了好几天,搞的筋疲力尽,不想折腾了
佳能
问题

网友:
传感器都换掉肯定好使

网友:
机器都不值200没必要投入太多了

网友:
把进纸传感器,出报纸传感器,主板都有可能,先换传感器,不行再换主板。应该能修好,闲暇时间死磕到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机子要全清就可以 ,进维修模式

网友:
检查出纸口的纸张宽度传感器。

网友:
搞好了,换了一套定影搞定了,原本换了代用膜还有点定影不牢,重影的问题,我怕换原装膜还是不行,原装膜可不便宜,不如换套定影算了,拆机的价格不贵,打印慢的问题也解决了,估计应该是出纸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2026-04-07):
今天又修了一台hp m1136同样的问题,换了传感器不行,估计定影器热敏电阻的问题,买不到,换整个定影器不划算,让客户凑合用吧

网友:
检查出纸口的纸张宽度传感器,机了认为不是A4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