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已解决,神舟TX9进系统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

楼主(2025-12-24):
神舟TX9,配置10代i5,3070显卡,版号6-77-N960KR00-D03A,开机进系统一分钟左右风扇狂转自动关机,测量南桥,CPU,显卡,显存的适配器检测电压都是1.2v,应该都是正常的。进BLOS和PE都是一样的情况。在设备管理器可以识别到独显,但是没有集显。都说是通病,可是这台就有点例外,测量通病处的检测电压都正常。主板上的BLOS芯片也很特别。因为没有这种芯片的底座,也没有刷BLOS。各位朋友帮分析一下还有哪些问题会引起自动关机呢?
补充:几天前遇到的神舟TX9开机风扇狂转今天已经修好了,之前测量各个通病点电压都是1.2v,不是所谓的通病,怀疑是BLOS问题,因为我没有这种BLOS芯片的转接座当时没有刷BLOS,昨天买的转接座到了,刷了个BLOS程序电脑开机风扇不在狂转了,也不自动关机了。可能不是原厂程序,开机LOGO变了,之前LOGO是带翅膀的超级战神,刷了程序LOGO变成两个圈圈和两个英文字母,但不影响使用,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功率检查换个试试

网友A:
板号是什么应该标示出来

网友:
是bios不是bl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是什么应该标示出来

版号6-77-N960KR00-D03A

网友:
换风扇试试看

网友:
你查一下风扇的转速检测吧,神舟没检测到风扇也会自动掉电的,还有ec读不到显卡的温控信号也会掉电。

网友:
刷个官网的bios看看,关机之前风扇会不会狂转,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是bios不是blo

网友:
还不快来试试鑫智造图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B:
按理说应该有核显的,你这只有独显就很奇怪,建议扣了纽扣电池在装上看看,刷bios买个探针行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风扇坏掉电的

网友:
看下读温度正常不,风扇

网友C:
楼主最后修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修好没有呢?

等明天买的刷BLOS的转接座到了,刷一个BL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应该有核显的,你这只有独显就很奇怪,建议扣了纽扣电池在装上看看,刷bios买个探针行了

这个正常,有些笔记本是这样,安装显卡驱动后,只有独显,不显示集显

网友:
没有BIOS底座可以飞线,一分钟左右关机建议检查一下温控还有风扇,还有没核显会不会是你这个CPU本来就没有核显,我看这个机器用的是台式机CPU会不会是10400F不带核显

网友D:
请教大神:你说的“之前测量各个通病点电压都是1.2v,”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分享一下通病点吗,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神:你说的“之前测量各个通病点电压都是1.2v,”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分享一下通病点吗,感谢!

就神舟TX9系列的笔记本开机风扇狂转然后自动关机,这款笔记本只要插上适配器,在不开机之前会有一个适配器电压检测电路,包括显卡。CPU,南桥,显存4个分压检测电压,如果显卡,CPU,南桥,显存的适配器检测电压分压出来的电压不对也会导致开机风扇狂转自动关机,正常是1.2v,过高过低就会自动关机,原因是分压电阻变质了。分压电阻变质是这个机器的通病,我这台不是通病,是BLOS程序的问题,所以刷程序好了。

网友F:
主板是蓝天代工的,刷的是蓝天工厂BIOS。BIOS是论坛这里下的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397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神舟TX9系列的笔记本开机风扇狂转然后自动关机,这款笔记本只要插上适配器,在不开机之前会有一个适配 ...

感谢大神的指导,后面有修到类似的故障,可以多了一个维修的方向!

网友:
搞定了就好,挣钱买酒喝了

网友:
客户:你把我笔记本换了

网友(2026-01-31):
可以把好的 bios 发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是蓝天代工的,刷的是蓝天工厂BIOS。BIOS是论坛这里下的吗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3976-1-1.html

这个刷了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