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BLOS芯片是怎么烧录的

楼主(2025-12-25):
现在主板是很多都是这种BLOS芯片,不知道这种芯片怎么烧录,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 芯片的转接座,网上问了几家都没有。有知道的朋友请留言,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所有种类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有种类都可以

AD自给自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有种类都可以

这种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小白啊,你买个烧录板就可以啊2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在哪里可以买到

【闲鱼】https://m.tb.cn/h.75pgaMl?tk=dYD4fyJMrTJ CZ007 「快来捡漏【常用bios焊接板,苹果bios芯片焊接板】」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按照你提供的图片在淘宝上已经买到了,谢谢了

网友:
自己焊接几根线不就行了。

网友:
有焊接的板子,这种板子1-2块钱,也有转接座,转接座子20-30块钱。看自己的需求使用。

网友:
用带引脚的直接代换也可以

网友:
很简单心脏搭桥读取数据

网友:
就这样焊接

网友:
芯片拆下来,用那种刷芯片的夹子可以夹住。

网友:
某宝有啊,也不贵,30元

网友:
维讯专营的,可写多种BIOS。

网友:
就是普通的编程器都可以写啊

网友:
免拆 了解一下
sop8 8.5排距

网友:
是Bios 不是blos

网友:
在线焊接,直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