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可以指点迷津呀?

楼主(2025-12-25):
有没有大佬修到过这个故障呀,可以指点下提供点思路,这个是HP笔记本的CPU供电,电源适配器+电池可以正常工作,拔掉电源CPU电压就掉没了。现在测试到的是单电池的电压数据

网友:
不明白“电源适配器+电池可以正常工作,拔掉电源CPU电压就掉没了”,你为什么死抓住拔掉电源造成“CPU电压就掉没了”呢?

难道不能转换思路,为什么“拔掉电源”,“CPU电压就掉没了”呢?要知道,电源适配器与电池同时供电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呀!

网友:
充放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路、EC

网友:
没有正确检测到ACIN信号

网友:
充电正常吗?感觉应该不正常

网友:
重新理一遍

网友:
指点迷津就不敢了,观摩观摩倒是可以

网友:
这是惠普的什么型号?

网友:
简单,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要么没电,要么不充电。

网友:
应该是信号。不是单个芯片。

网友:
20角有电压吗?

网友:
不用适配器,就断电,你查CPU干什么,不是应该查供电,保护隔离吗

网友:
拔掉电源,CPU供电就没有了?没明白

网友:
那不是电池坏了吗

网友:
其它供电还有?查CPU供电芯片VSEN

网友(2026-02-15):
按时序查呗,也可以换块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