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K R2.0键盘灯亮但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5-12-26):
华硕H310M-K R2.0键盘灯亮说明已经开机了但屏幕不显示,插独立显卡也是不显示。供电都出来了,复位也有了,大哥们帮我看看应该查哪里?感谢

补充内容 (2026-1-5 16:30):
已修好,最后还是BIOS的问题,多刷几个

网友A: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如果修好了可以告诉大家故障点吗?先谢谢了!

网友B:
键盘亮了就同显示的问题,找显示想关的

网友:
先刷BIOS.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亮了就同显示的问题,找显示想关的

就是显示条件不会查,要查哪些信号?

网友:
刷了,还是不显

网友C:
cpu是什么型号?带核显吗?换CPU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是什么型号?带核显吗?换CPU试过吗?

g5400带核显,独立显卡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是什么型号?带核显吗?换CPU试过吗?

cpu好的,其他主板能点亮

网友:
插槽问题吧 换个插槽吧  测一下阻止

网友:
如果集显供电出来了不显示,插独立显卡也是不显示,就是桥里的显示信号切换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先把板子清洗干净,在看看有没有变质的零件

网友:
桥有问题,碰到过!!!!

网友:
先检查VGA接口后面的6脚IC

网友:
独显也不显示,查一下pciex16的工作条件,总线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特别供显示的cpu核显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主板电池放电一下看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网友D:
参考一下我发的贴子  “华硕H310、B365使用时突然黑屏的维修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先把板子清洗干净,找图纸

网友:
先检查VGA接口 附近电路

网友:
CPU座子触点氧化或者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如果修好了可以告诉大家故障点吗?先谢谢了!

修好了,到最后还是BIOS的问题,刷了三个好了,但是独显还是不显应该是主板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我发的贴子  “华硕H310、B365使用时突然黑屏的维修 ”,希望能帮到你

你应该给个具体的型号,方便我找图纸研究。

网友:
想不到还是BIOS

网友:
神奇。。居然是BIOS 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26-01-26):
建议插个诊断卡或者蜂鸣器看看

网友:
我算看明白了,你这个主板是2个故障,你恰恰按照一个故障来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