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3250201三修上电0.5瞬间掉电

楼主(2025-12-26):
版号6050A3250201

这台机器为同事求助,故障为上电0.5瞬间掉电,再按开关不开,

断电可以再开

客户描述初始故障为蓝屏,第一家维修更换CPU后变成不开机,又找第二家维修没有解决

同事接机维修时故障为0.03不触发,更换CPU后上电0.5掉电

瞬间掉电并且无法开机,一般为主板保护

拿到主板首先测量各电感和二级转换供电,没有明显短路

测量CPU供电已出,显卡供电无,测量显卡供电EN0V ,上家有动过显卡供电,但是现在暂时不考虑显卡,电流还没有到该出显卡的时候

CPU供电↓

测量CPU复位  无

测量ALL_SYS_PWRGD正常出,与SLP_S3进行对比,SLP_S3(蓝色)先掉

继续使用SLP_S3与CPU供电内存供电 以及其他各个二级供电进行对比,都是SLP先掉

那么可以初步判断不是供电引起的掉电,供电的话应该会有一个供电比SLP先掉

除了供电,还有哪里会引起保护?

温控,华硕机器全系都有温控芯片,在主板每个供电处都有热敏电阻,任何一个出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上电掉电故障

从芯片AIN1到AIN15,一共有14组(AIN15未装)温控检测,通过5V提供上拉,负温度热敏电阻负责下拉,组成一个分压电路,电阻温度越高电阻值越低,来检测温度

一个个进行测量,常温下R4437 38K正常,R443638K正常,R4427 R4428正常

在测量到R4411时发现不对,电阻旁边有东西

轻轻拨动发现是一坨液金,刚好连接了电阻两端,测量阻值为0

清洗掉液金,再次测量阻值38K正常

上电跑码到2A,机器已修好

接屏已亮机

网友:
真是高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轻松拿捏

网友:
我丢,这技术杠杠的没话说(膜拜),我示波器只会看波形,起没起波,温控还没修过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太细了,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太细了,厉害的

楼主不细

网友:
牛啊,我上次遇到了一个幻16,无限重启屏幕亮一下。换了CPU后0.5了,最终无奈换板子了,才看到这个

网友:
又捡漏了,晚上又可以安排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快速发现温控引起的掉电方向对了

网友:
能测出这个来 确实用心了  理论扎实  学习了 冶金真坑

网友B:
老铁666  牛     热敏电阻是38K的  之前测到这个热敏电阻还不知道多少阻值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666  牛     热敏电阻是38K的  之前测到这个热敏电阻还不知道多少阻值  666

热敏电阻是100K负温度系数电阻,温度越高电阻越低,38K是我这边环境下的阻值,不是一定的

网友C:
那么初始故障蓝屏是CPU坏吗
上家粗心大意没搞好
兄弟在哪里搞维修 蛮细心的

网友:
真还的是经验牛的能查到这步

网友:
值得收藏,认真看看,希望能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初始故障蓝屏是CPU坏吗
上家粗心大意没搞好
兄弟在哪里搞维修 蛮细心的

初始就是蓝屏U坏,上家液金没处理好搞不开机了,我在郑州百脑汇,路过一定要来转转

网友:
作品越来越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