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5-12-26):
慧荣的那个型号主控,用什么开卡 工具

网友:
坛里有个万能工具你搜一下试试。

网友:
搜一下试试

网友:
好像是慧荣给intel定制的,不知道是型号。试试 2246  2258H 2256K

网友:
硬盘没有修过

网友:
拆开看过没搞懂电路工作原理不敢乱搞

网友:
芯片不是有号码?查下呗

网友:
慧荣啊,这是。老兄

网友:
威刚的盘,根据颗粒是B0KB的可以推出主控是2258H的。

网友:
硬盘没有修过, 据说带程序

网友:
2258xt,颗粒是im3d。

网友:
intel定制的SM2258G(比常用的2258G大一圈),这要开卡需要换成公版的2258G主控,Intel定制的主控用通用固件开不了,,,SM2258H和SM2258G的固件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