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centre e76x主板bios

楼主(2025-12-27):
联想thinkcentre e76x主板bios
扩展名是.rom,大小是8M
更新日期2023-07-14 000000版本:M2YKT37A
无法用coffee time等工具打开,也就无法加微码,也无法关闭me,
没有烧录机,
为什么是8M大小而不是16M,怎么才能在线关闭me支持E 2146G呢?

补充内容 (2026-1-16 13:01):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7224&pid=18971450&page=1&extra=#pid18971450
我经过一段时间,研究,总算弄好了,具体看新帖

IMAGEM2Y.rom

网友A:
e76x主机的配置是i5 9400 DDR4内存,集成intel UHD630显卡,加的30HX无头矿卡

网友B:
你备份的BIOS有误,BIOS大小确实是是16M。而且可以关闭me支持志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e76x主机的配置是i5 9400 DDR4内存,集成intel UHD630显卡,加的30HX无头矿卡

需要换电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备份的BIOS有误,BIOS大小确实是是16M。而且可以关闭me支持志强。

我纯小白,我用coffee time刚才查看了一下,这个bios
没有关闭“me”,代码906EA-ED是全的
我想问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ME”的11.8.70.3626 con用不用更改成下面的11.7.0.1229再改成disable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联想,我安装的win10,改好bios后能用什么flash软件刷入呢?(我不会也没有314A烧录机)

网友A:
我在闲鱼上买的141.3元的全新联想10针电源,额定750W FSP500-20AGP-3311-1
带双显卡8P(6+2)
到我手塑料皮都没拆过的全新,是长条形的,在我的小机箱是原位安装,相当不错
卖家闲鱼名称     广州七彩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纯小白,我用coffee time刚才查看了一下,这个bios
没有关闭“me”,代码906EA-ED是全的
我想问2个问 ...

我也是小白,其他不清楚。实操验证,直接关掉me,其他不用动,然后编程器刷入就能支持志强,也不影响使用原来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闲鱼上买的141.3元的全新联想10针电源,额定750W FSP500-20AGP-3311-1
带双显卡8P(6+2)
到我手塑料 ...

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备份的BIOS有误,BIOS大小确实是是16M。而且可以关闭me支持志强。

你上的哪款志强CPU,我看e2146G和2186G都不错但散热量大啊,你用的什么散热风扇?利民 x90吗?高度不到13厘米原装几项估计放得下,
我还咨询,是不是下图中红圈的就是bios,位置在主板靠近M2接口也就是重启开机线接线柱附近,我看上面的编号是
hj2013
25b127dsig
ap29940
我也计划买CH341A线硬刷了,所以问问,别搞错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的哪款志强CPU,我看e2146G和2186G都不错但散热量大啊,你用的什么散热风扇?利民 x90吗?高度不到13 ...

图片在这

网友A:
我图片中这个是不是这款IB365MH的主板bios芯片呢?
大家后来上的是志强什么CPU,我看e2146G和2186G都不错但散热量大啊,你用的什么散热风扇?利民 x90吗?高度不到13厘米原装几项估计放得下,
,是不是下图中红圈的就是bios,我看上面的编号是
hj2013
25b127dsig
ap29940
我也计划买CH341A线硬刷了,所以问问,别搞错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图片中这个是不是这款IB365MH的主板bios芯片呢?
大家后来上的是志强什么CPU,我看e2146G和2186G都不错 ...

对,就是这个八角芯片。我用的是e2124G

网友:
不用编程器备份bios 可以参看这篇文章,我试了可以。但是刷写报错。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93676-1-1.html

网友B:
兄台成功了吗?以前没在意,我这边发现这个板子上E2124G,不能满血运行呀。睿频不到到4.5G,最多3.99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成功了吗?以前没在意,我这边发现这个板子上E2124G,不能满血运行呀。睿频不到到4.5G,最多3.99G。

目前在测试,过两天稳定了,计划发个帖子,我的e2146g标称是默频3.5G睿频4.5G,实际800MHz-4.3G,用coffeetime改的所有bios,第一个PCIE插槽都不支持任何显卡,最后网上买的bios,成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测试,过两天稳定了,计划发个帖子,我的e2146g标称是默频3.5G睿频4.5G,实际800MHz-4.3G,用coffe ...

能将你的BIOS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
我成功使用上至强e2146g和无头矿卡30Hx,看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972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