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783P 求助!

楼主(2025-12-27):
版号"LA-783P
故障: CPU边上一颗IC炸了. 位号:pu1101. 求助各位师傅,看看谁手边上有这个机器,帮忙看下IC型号.谢谢. .

网友:
给你高清图

网友:
我只需要PU1101 这个IC表面的字.. 你发的图,能看到IC外观,看不清楚上面的字啊..没用啊..

网友A:
应该是+VCC1P05_PROC(SYV659MQWC_QFN7_1P5X1P5)这里烧了CPU估计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VCC1P05_PROC(SYV659MQWC_QFN7_1P5X1P5)这里烧了CPU估计没了

看错了,看下面图了,上面图应该是SY83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看下面图了,上面图应该是SY8386

收到,感谢,我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请放个高清图,标个电压阻值+IC型号

网友:
你这个Rev4.0和R**.0有点区别,论坛里好像还没有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找了几个QFN16封装的图,你对下外围电路,这里应该是DDR5内存1.1V的VDD2或者是1.05VPR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找了几个QFN16封装的图,你对下外围电路,这里应该是DDR5内存1.1V的VDD2或者是1.05VPROC

CPU挂了. 这个点应该是1.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