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插主板不认卡,用转接板正常怎么解决

楼主(2025-12-28):
一个迪兰的rx580,插主板pcie认不到显卡,直接核显亮机。用转接板都能正常点亮打驱动,搞不明白了,谁有相关的经验吗

网友A:
检查金手指上面的藕合电容,掉了或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金手指上面的藕合电容,掉了或坏了

你漳州哪里的,有空过来泡茶,研究研究

网友:
说明通道不全,也和主板有关,主板PCIE通道没有拆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