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me GeForce GTX1080Ti Vulcan X OC求助

楼主(2025-12-28):
麻烦那个大佬帮我查下,图中红圈位置的零件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只能找图纸和相同板判断

网友A:
这感觉是一个电容吧  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感觉是一个电容吧  可有可无

就怕是偏置电阻

网友:
先打一下阻值!然后再一步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