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安卓手机不插手机卡使用比插上手机卡使用运行会更流畅快 ...
[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手机不插手机卡使用比插上手机卡使用运行会更流畅快速

网友(2025-12-29):
经过发现
安卓
手机
不插手机卡使用比插上手机卡使用运行会更加流畅快速不卡顿
这的确是发现测试的结果
所以
把手机卡从手机卡槽取出来然后使用安卓手机
会发现系统运行速度更流畅快速而不卡顿
当然无法使用数据网络只能使用wifi网络
但这是值得的
手机
WiFi
安卓手机
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