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5-12-29):
待机时红线、黄线、橙线、兰线都是0,只有紫色是+5V,绿线是4.8V。拆开里面没有明显坏件,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风扇接口旁边的小电容~~~~~~~~~~~~~~~~~~

网友:
大电容有没380v左右?没有查pfc电路 有查脉冲产生;脉冲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