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械革命待机没有VCCIN_AUX_CPU

楼主(2025-12-29):
主板是GM7TGXP,这个电压是CPU的待机电压1.7V,这个主控是MP2940AGRT,,EN脚有2.6V,vin有1.2v,PWM脚有输出电压但是没有波形,不知道正不正常,PG没有电压,应该是不正常,但是我不知道它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PWM,U1967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A:
这个有点难,我都经常修不好,有点复杂。

网友B:
这个控制2个PWM输出,还有一个正常输出了,电感端连一起的,像CPU核心供电3-4输出,电感是连一起的,AUX还有一个正常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难,我都经常修不好,有点复杂。

太难受了,不知道它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2个PWM输出,还有一个正常输出了,电感端连一起的,像CPU核心供电3-4输出,电感是连一起的,AUX还有一个正常输出了

我这个主板只用了一个PWM,另外一个没有焊mos管

网友C:
PE脚是什么信号,这个脚为0V,是不是不正常,是EC过来的,还去了CPU的主控还有GPU的主控,还有内存的,求救

网友D:
R9591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R9591阻值正常吗?

正常的,5.1

网友:
已解决,开始换了一个料板的MP2940还是不出,又拆下来对着料板一个脚一个脚测对地阻值,然后发现7脚AVCCIN AUX_CPU_VSSSENSE对地为0!这个直接连的CPU,我还以为CPU坏了,我还吧连接的电阻也拆了上电也不行!查论坛看到有一个大佬说正常的,之前我也是把电感拆了测输出有18v吓死我,以为18v直接进CPU了,多方查证得我才发现不要电感就没有回路,Mos管输出波和电容累计会出现什么尖峰电压波动啥的,反正就是不能拆电感测,,论坛都找不到,害我又把那个mos一起换了……后面我想是不是周围电阻啥的没有焊好啊,又把料板的Mp2940换上,把周围的电阻都用烙铁加焊了一下,MP2940脚也加焊了下,插电灯亮了!中午出了!

网友:
还有就是MP2940工作时会把EN拉低到1.3v1.5v左右,属于正常的,之前芯片不工作,EN在2.6v,拆了mp2940芯片,EN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脚是什么信号,这个脚为0V,是不是不正常,是EC过来的,还去了CPU的主控还有GPU的主控,还有内存的,求救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E脚是什么信号,这个脚为0V,是不是不正常,是EC过来的,还去了CPU的主控还有GPU的主控,还有内存的,求救

手机用的是啥PDF查看器?哪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用的是啥PDF查看器?哪个好用?

我用的自带的,不好用,

网友F:
PE是编程引脚,只有需要调整寄存器比如修改供电相数的时候才会高电平,然后通过SM总线编程

网友G:
感谢分享,那就是你拆芯片的时候不小心动了旁边的电阻,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PE是编程引脚,只有需要调整寄存器比如修改供电相数的时候才会高电平,然后通过SM总线编程

这样啊,感谢大佬解说

网友:
我这11代CPU,AUX的对地有300多!核心对地也有70多!很大!加热过后会变小!有点神奇,以为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那就是你拆芯片的时候不小心动了旁边的电阻,虚焊了?

别说,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