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E14 nm-c421究极绕弯路之typec不升压到升压后接口掉电

楼主(2025-12-29):
接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本来以为是简单问题接口不升压,没想到最后修了一天多走了很多弯路才修好,先说他原故障:5v不升压,插电电压只有5v。电流400ma,测公共点都没出来,既然没出公共点,那这个电流肯定不对劲,应该是有短路。热成像一照发现pd芯片背面有一颗电容发烫。一测阻值只有70多,扣掉阻值恢复400多,再次上电电压已经恢复20v,但是却没有开机,这个机器插上适配器应该自动上电才对,但是这个电流只有几十ma,最多上到100ma然后电流表突然黑掉,循环重复掉电。
这个时候还以为是小问题,毕竟这个主板上面有同行修过的痕迹,不太可能有多处故障,又是低温锡的主板,也许是哪里掉件了,仔细观察外观,果然发现几处有问题的地方,还以为找到问题了,于是就把有问题的地方装好,

结果还是故障依旧,以为没看完对照原理图和高清图又仔仔细细的观察了两遍,结果还是没看到有问题的地方,这时候才感觉可能主板还有问题,因为当时pd芯片有短路,所以合理怀疑是芯片坏了,于是定了一块带程序的芯片回来更换,结果还是掉电黑屏原故障,这时候就感觉有点棘手了,开始仔细查电路,先把cc总线转换管子SN1710033RUKR更换掉,

因为电流表黑屏断电一般是通讯有问题,找了个SN1710033RUKR换上去发现还是没好,查pd芯片两路供电5v和线性3vldo都正常,测公共点已经产生,3/5v待机也产生,这时候表笔戳到J12502发现电流可以上到300ma了,cpu供电也已经产生,怀疑开机了,看了下图纸发现这个节点是用来跳过转换芯片NX20P5090UK的,以为是这个管子带负载能力不过导致的掉电,看了下图纸,觉得应该可以短接,一时半会又找不到这个芯片,于是直接一坨锡短接J12502,

插电发现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了,本来以为可以收钱了,结果装起来发现插上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但是拔出电压再插进去就变成5v/3a电流,虽然可以充电,但是速度比较慢,毕竟3/5只有15w功率。20/3可是有60w。这样肯定不能交差的,只能拆出来定芯片了,等芯片买回来以后换上去,夭寿了,竟然也没好,不短接换完芯片插电依旧是掉电黑屏,判断错误接着修,这时候只能分段修来判断问题出在哪段区域了,实测断开公共点节点PJ0201以后不会断电黑屏可以正常升压,电流只有80ma,断开ec复位wrst也可以正常上电不会断电,电流有120ma,难道是ec和pd芯片通讯出了问题?直接换!这个ec是联想logo的it8227e,不带程序,只要logo联想型号一样就行,以防万一清空ec换上去。

结果发现还是没有搞定,这时候已经没思路了,先把节点J12502连上开机测一下为什么不升压把,装起来测typec功能的时候发现没有usb功能,实测usb5v也没有电压。插上电池在typec口插入u盘的时候发现pd芯片没有正常工作,看了下图纸,usb功能是直接集成在pd芯片RTS5455里面的,难道买的芯片有问题?刚好手里找到一块小米主板拆下来的RTS5455,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只能装上去试试,装上去发现也可以正常升压,但是依旧会上电掉电黑屏,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这个芯片应该不挑主板,测插入电池和u盘的时候的pd芯片的条件,发现3vldo没有供电,这个芯片是有两路供电,一路是5v待机VCC5M,这个是正常的,一路是5V_IN,

这个供电是由5v接口供电经过芯片U12502转换出来的,

再查这个供电的时候才发现,5v待机也会通过一个二极管转换出5V_IN来个pd芯片供电,在插入u盘的时候恰好这路供电没有,难道是这里的问题?测了下二极管通断正向500阻值,反向2000是正常的,换了再说,都换了这么多芯片了,不差这个管子,料板拆了个装回去,发现问题解决了,3v线性正常产生,5V_IN也有了,插入电压不再掉电黑屏,开机测usb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看来就是这个二极管引起的掉电,

由此得出结论:RTS5455要得到5v供电5V_IN才能正常工作,在未开机以前是由5vtypec经过芯片U12502转换出来的5V_IN给pd芯片的供电,开机以后插入u盘由5v待机转换出5V_IN来给u盘提供电压,同时这个芯片带程序但是不挑主板,下次有同行遇到可以从其他主板上拆来验证

网友:
故障视频上传

网友:
故障电流

网友:
故障视频,,

网友:
着实修得幸苦,不错,理论实践都很扎实

网友:
这个二极管没有坏彻底确实不好找,只有替换才能确定的比较隐蔽呢,学习了以后可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二极管坏的不够彻底。

网友:
这种稳压二极管出现问题,不完全导通真的很害人,学习了。。。

网友:
修得辛苦,也不能说是走了弯路,按正常贯性思维大家都是这样做吧。

网友:
这种稳压二极管出现问题,不完全导通真的很害人,学习了。。

网友:
牛比卡拉斯,好久没见到这种高质量帖了

网友:
理论很扎实,这故障的确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