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ds出现了奇怪的提示,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2025-12-29):
都不知道怎么搞了,软件故障是我的软肋,就是不出来显卡测试程序

网友:
直接回车就好了呀,没看懂

网友:
[Firmware Bug] TSC_DEADLINE disabled due to Errata;这个需要更新BIOS
Partition with root filesystem not found. Waiting... 根分区文件系统未找到
Error: initrd version 20.10 does not match TinyLinux version 18.07 文件不匹配
Failed to map register memory space.影射内存空间失败
Service commands failed to start 服务命令未能启动

网友:
加载系统镜像后没有找到对应系统目录

网友:
报错系统加载,版本不对

网友:
重新做一个MATS系统就是

网友:
系统错误,重新做下系统呗

网友:
你要cd 显卡型号,比如 cd rtx2070 回车,然后再./mats -e 10

网友:
程序克隆下测试系统 丢文件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