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G15-5511 la-k455p 隔天开机需要放电通病

楼主(2025-12-29):
戴尔 G15-5511 la-k455p 隔天开机需要放电才能开机 ,有说需要改个放电开关,有没有彻底完美解决解的方案 ,有的话红包献上

网友A: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试试~~~~~~~~~~~~~~~~~~~

搞过 也换换过南桥

网友:
换桥应该能好,遇到过两台换了桥,现在没返修

网友:
RTC部分电容换了看有没有效

网友:
我换了 桥一台  一个月 好像出现 一次 放电好了 没联系我 又有一个了 。。。。 之前是 一两天短的时候 关机再开可能就要放电

网友:
换个南桥刷个原厂BIOS然后把开盖开机和快速启动关了  搞了十几台了 没返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