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这个主板上的RAQ2管子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5-12-29):
电路问题,这个主板上的RAQ2管子有什么用呢?主板的型号是Z68X UD3R B3,这个主板有个RAQ2管子,把3.3V转换为1.8V,但是这个1.8V不管是在点位图中或者PDF电路图中,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他提供给谁,是图纸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管子有别的作用。

补充内容 (2026-1-1 22:03):
现在找不到这个88SE9172的技术手册,不知道他的开启条件是什么。

网友:
这个等高手解答。

网友:
看黄点电阻(元件)的另一端

网友:
桥用到1.8v.

网友A:
我查了下,只知道该1.8V送到88SE9172芯片,而88SE9172与IO相连,在这个主板中IO集成到桥里所以直接与桥相连。

网友:
不对,不是桥,只可能是88SE91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只知道该1.8V送到88SE9172芯片,而88SE9172与IO相连,在这个主板中IO集成到桥里所以直接与桥相连 ...

我猜到是88SE9172,但是图纸从中间就断了。

网友:
小白我个人经验,看看相通黄点的小元器件有没有0欧姆的电阻,若有可以查找它的另外一端去向。

网友:
只是看看不敢评论

网友:
现在找不到这个88SE9172的技术手册,不知道他的开启条件是什么。

网友B:
什么叫顾名思义    RAU1   RAQ2 知道给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顾名思义    RAU1   RAQ2 知道给谁了吧

你说的对,原件命名是有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