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2-29):
故障是玩大型游戏cpu就降频,跑分没问题,lol这样的没问题。cpu正常都是3-4g,玩三角洲就掉到0.7-0.9
通过反复测试,发现不能拔电池,拔了电池就不降频了,但是问题更严重了,一负载就自动重启,鲁大师都跑不了,一运行跑分就重启了。
自动重启
cpu
跑分
重启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12-30 09:16 审核通过

网友A:
CPU供电不足
老吴来了
测了的,上管供电19v,四路波形正常,
详情

网友:
供电不良,不过你这图片拍的一点没有诚意,拍糊了也不换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足
测了的,上管供电19v,四路波形正常,

网友:
把CPU供电电容换大容量的,330的换成470的

网友:
你这看上去不会是适配器功率不足吧,换个原装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