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5V电压,求助大家

楼主(2025-12-30):
一台联想笔记本 5V芯片烧毁了,看不到丝印,只有点位图没有电路图,看型号是NB679GD,淘宝上买了2个,装上去输出只有0.9V,测量后级也没有短路,是不是芯片搞错了?原机的芯片又烧毁了。

网友:
描述

NB679 是一款具有固定 5V 输出的全集成高频同步整流降压开关变换器。它提供了非常紧凑的解决方案,在宽输入范围内可实现 8A 连续输出电流和 10A 峰值输出电流,具有极好的负载和线性调整率。

NB679 基于 MPS 独有的开关损耗降低技术和低导通阻抗功率 MOSFET,能在宽输出电流负载范围内高效工作。

自适应恒定导通时间(COT)控制模式提供快速瞬态响应,并使环路更易稳定。DC 自动调节环路可提供较好的负载和线性调整率。

NB679 提供固定 5 V LDO,可用于为外围设备供电。

全方位保护功能包括过流限制、过压保护和过温关断保护。

该变换器采用 QFN 2mm x 3mm 封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部元器件的使用数量。

特性

• 5.5 V 至 26 V 宽工作输入电压范围
• 固定输出电压 5 V
• 支持 5.5 V-5 V
• 采用超音频模式,Fs 超过 25kHz
• 100μA 低静态电流
• 8 A 连续输出电流
• 10 A 峰值输出电流
• 用于快速瞬态响应的自适应 COT
• 用于负载调节的 DC 自动调节环路
• 采用 POSCAP 和陶瓷输出电容可稳定工作
• 带切换功能的内置 5 V、100 mA LDO
• 1% 参考电压
• 内部软启动
• 输出放电功能
• 700 kHZ 开关频率
• OCP、OVP、UVP 和过温关断保护。
• 通过 EN 或电源重启锁定复位
• 采用 QFN-12(2mm x 3mm)封装。

网友:
你板号也不说出来

网友:
好歹截个位置图 你这还要找位置查

网友:
查供电脚 是否满足

网友:
笔记本的板号1702B,带触摸屏的 11代U

网友A:
楼主在鑫智造里不是有原理图吗?
我也有离线的点位+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鑫智造里不是有原理图吗?
我也有离线的点位+原理图

19V有了 1.5V EN也有了,5V LDO也有了,就是不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有了 1.5V EN也有了,5V LDO也有了,就是不出5V

如果外围没问题那只有可能是芯片还是坏的吧

网友:
BST电容换一个看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某个条件没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有了 1.5V EN也有了,5V LDO也有了,就是不出5V

开启信号是3.3V 吧

网友C:
我遇到一个是二级转换芯片有问题拉低了5VALW,5VLDO是正常的,断开后级5VALW正常

网友:
芯片的问题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一个是二级转换芯片有问题拉低了5VALW,5VLDO是正常的,断开后级5VALW正常

断开了也没有输出

网友:
5VEN和3V芯片相连,现在3V输出了3.2V ,就是5V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鑫智造里不是有原理图吗?
我也有离线的点位+原理图

只看到点位图,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B:
搞好了,把芯片烧糊的底角的焊盘全部刮走,发现有两个点漏出来,用绿油绝缘后5V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把芯片烧糊的底角的焊盘全部刮走,发现有两个点漏出来,用绿油绝缘后5V就出来了

原来是绝缘皮脱落导致短接了,还是基本功不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有了 1.5V EN也有了,5V LDO也有了,就是不出5V

断开R601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