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KFG-16 cpu锁频0.38

楼主(2025-12-30):
板号DAH9HRMBAD0,机器是进水的,痕迹不明显,原故障是内存供电短路,供电芯片和内存颗粒一起坏了,颗粒看起来像是手机上的那种,换了内存和内存供电芯片后亮了,但是一直锁频cpu 0.38 ,电池充放电正常,
插电源也是一样,又换了充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还是一样,仔细观察主板也没发现进水严重的地方,
想刷BIOS RT809F也不支持,也找不到图纸,有没有老师傅支支招

网友:
这就难办了,
没有图纸与点位就是难,难上加难

网友A:
在系统下直接升级BIOS

网友:
华为目前还没遇到锁屏的

网友:
换电池试下

网友: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下直接升级BIOS

升级了也不行

网友B:
你好 楼主,半个月前我刚好修过一台MateBook14(型号:KLV-W29),和你遇到的故障很像,进过水,初始故障是开机无显示,电流跑到0.9A 直接掉电。
修到正常开机以后,CPU主频锁0.39GHz。
运行ThrottleStop软件,把BD PROCHOT选项的对勾去掉,CPU主频恢复正常,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电脑重启以后主频又回变成0.39GHz。
查找CPU过热信号‌ PROCHOT#,发现此信号由充电芯片、EC、CPU供电芯片同时控制,测量电压是0.1V。
进一步检测发现EC发出的CPU_PROCHOT_EC(实测3.3V)把N沟道MOS管QE1导通,并拉低了PROCHOT#,这才导致CPU认为温度过高而降频。
拆掉QE1后,PROCHOT#电压恢复为1.05V,CPU主频正常。

楼主已经更换过充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那就着重检查一下EC,看是不是他把PROCHOT#拉低了,不过没有图纸真是不好下手。
另外我这台是老机器,CPU是i7-8565U,可能和你这台13代i7的机器有差异,仅提供排查思路,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很有帮助 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楼主,半个月前我刚好修过一台MateBook14(型号:KLV-W29),和你遇到的故障很像,进过水,初始故障是 ...

6666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楼主,半个月前我刚好修过一台MateBook14(型号:KLV-W29),和你遇到的故障很像,进过水,初始故障是开机无显示,电流跑到0.9A 直接掉电。
修到正常开机以后,CPU主频锁0.39GHz。
运行ThrottleStop软件,把BD PROCHOT选项的对勾去掉,CPU主频恢复正常,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电脑重启以后主频又回变成0.39GHz。
查找CPU过热信号‌ PROCHOT#,发现此信号由充电芯片、EC、CPU供电芯片同时控制,测量电压是0.1V。
进一步检测发现EC发出的CPU_PROCHOT_EC(实测3.3V)把N沟道MOS管QE1导通,并拉低了PROCHOT#,这才导致CPU认为温度过高而降频。
拆掉QE1后,PROCHOT#电压恢复为1.05V,CPU主频正常。

楼主已经更换过充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那就着重检查一下EC,看是不是他把PROCHOT#拉低了,不过没有图纸真是不好下手。
另外我这台是老机器,CPU是i7-8565U,可能和你这台13代i7的机器有差异,仅提供排查思路,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我替楼主谢谢你

网友:
优秀,分析的很好

网友C:
感谢 我再试试 这个EC是BGA封装的还真难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 我再试试 这个EC是BGA封装的还真难测

不客气,你可以先运行ThrottleStop软件,看看关闭BD PORCHOT以后 CPU的主频能否恢复正常,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想办法让这个软件开机自动运行就可以了。
没有图纸的主板 真是不好排查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你可以先运行ThrottleStop软件,看看关闭BD PORCHOT以后 CPU的主频能否恢复正常,如果可以的话, ...

太难了 软件我运行了 是灰色打钩状态 没法被取消,没图纸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楼主,半个月前我刚好修过一台MateBook14(型号:KLV-W29),和你遇到的故障很像,进过水,初始故障是开机无显示,电流跑到0.9A 直接掉电。
修到正常开机以后,CPU主频锁0.39GHz。
运行ThrottleStop软件,把BD PROCHOT选项的对勾去掉,CPU主频恢复正常,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电脑重启以后主频又回变成0.39GHz。
查找CPU过热信号‌ PROCHOT#,发现此信号由充电芯片、EC、CPU供电芯片同时控制,测量电压是0.1V。
进一步检测发现EC发出的CPU_PROCHOT_EC(实测3.3V)把N沟道MOS管QE1导通,并拉低了PROCHOT#,这才导致CPU认为温度过高而降频。
拆掉QE1后,PROCHOT#电压恢复为1.05V,CPU主频正常。

楼主已经更换过充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那就着重检查一下EC,看是不是他把PROCHOT#拉低了,不过没有图纸真是不好下手。
另外我这台是老机器,CPU是i7-8565U,可能和你这台13代i7的机器有差异,仅提供排查思路,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这个得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