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1060显卡维修 卡B2并非显存坏

楼主(2025-12-30):
前端时间收了一张影驰GTX1060 6G显卡三风扇 版号p65mb,放了一段时间,准备卖的时候发现点不亮了,结果没卖出去,只能自己把他修好再卖。把维修的经过跟大家分享一下。

故障现象
影驰GTX1060 6G 骨灰大将V2,开机风扇转但点不亮,主板显示卡B2代码。

故障分析
先用MATS软件测试,发现A1和A0通道报错,而且报错数值很大(异常怀疑)

维修过程
于是按照我的维修流程先加焊再换显存,先是加焊A1和A0通道的显存,加焊完了测试结果问题依旧。于是我就想到可能故障点没找到对,可能不是显存的问题。就没有去买新的显存。

想了很久,心想不是显存问题,还会是哪里的问题。请教了老师,老师建议我去查一下显存的工作条件,重点查一下VREF电路。研究了好久,排查过121ohm电阻 阻值都正常,经过对比VERF的电压,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点。这块影驰1060显卡一共3组显存通道VREFC,图纸名称分别是FBA_VREFC,FBB_VREFC,FBC_VREFC。
报错的显存A0和A1通道属于是FBA_VREFC,显存B和C通道VREF电压0.65V,FBA_VREFC实测有0.8V多,电压明显异常。根据电路图(版号p65mb)查看,FBA_VREFC是由FBVDD显存供电输入经过R54和R52电阻分压产生。

维修结果
测量发现R52电阻坏了,阻值只有0.7k,正常值实际是1.33k。于是从坏板找了一颗1.33k的电阻换上,装上测试成功点亮,测试显存不报错,维修完成。

维修总结
大部分显卡点不亮卡B2都是显存虚焊或者显存坏了,这张影驰GTX1060显卡虽然是显存报错,但不是显存的问题,实际是VERF基准电压出了偏高导致,这是我维修中第一次见到。实际维修中要根据具体问题判断,不能死板硬套。前面加焊显存都是做的无用功,细心检查很关键!
最后有个疑问,VREFC电压图纸显示电压是1.05V,为什么正常的只有0.65V左右却能正常工作呢?

 会员196983300鑫豆2026-4-8 20:06
 会员1132538300鑫豆2026-4-1 18:24
 会员1606480300鑫豆2026-3-31 10:16
 会员583550300鑫豆2026-3-23 00:13
 会员142349300鑫豆2026-3-15 12:23

网友A:
请教一下,你加热显存是不是加热错了?加热到C1C0。如果干对的话,说不准也把R52干回正常值,也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加热显存是不是加热错了?加热到C1C0。如果干对的话,说不准也把R52干回正常值,也就成功了!

没有加热错,图上手指的位置是A1,A0,图纸标识的VREFC 但并不是C通道显存哦。加热导致电阻坏,我感觉不是。

网友A:
再请教一下,你这个测试显卡的主板挺酷的,这是华硕哪一款型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下,你这个测试显卡的主板挺酷的,这是华硕哪一款型号的主板?

华硕MAXIMUS VII HERO,Z97芯片组的上英特尔4-5代U,自带跑马的,比较方便哦。

网友B:
这就有点晕了,主板标的电压应该是1.05V ,为何0.65V能正常工作,并且更接近1.05V的0.8V多被楼主认为是明显异常的电压,若论谁离1.05V更远一些,应该是0.65V更偏向于异常的范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有点晕了,主板标的电压应该是1.05V ,为何0.65V能正常工作,并且更接近1.05V的0.8V多被楼主认为是明显异常的电压,若论谁离1.05V更远一些,应该是0.65V更偏向于异常的范围吧

对啊,我也比较纳闷。按照显存1.5v电阻分压实际的算出来也是1.05v,但实际测量下来的VREF电压就是只有0.6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有点晕了,主板标的电压应该是1.05V ,为何0.65V能正常工作,并且更接近1.05V的0.8V多被楼主认为是明显异常的电压,若论谁离1.05V更远一些,应该是0.65V更偏向于异常的范围吧

为什么说0.85v是异常的,因为A通道报错,其他BC没有报错,BC通道VREF是0.65v。

网友:
工作正常后,Q11那边会控制参与分压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的,给力

网友:
多逛论坛有好处,今天又学习到了

网友:
经验 值得点赞 收藏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什么动力让你干两天也要把这个板子修好,我是说除了钱以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什么动力让你干两天也要把这个板子修好,我是说除了钱以外的。

不修好睡不着

网友:
这个值得看下

网友:
是要看下的。。。。。

网友D:
1.33k阻值变值0.7k很少见。smd电阻坏的,大部分都是阻值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3k阻值变值0.7k很少见。smd电阻坏的,大部分都是阻值增大。

电阻问题确实比较不好排查,还好可以对比其他两个正常通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