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难办,求助大神

楼主(2025-12-30):
  昨天收到一台华为的机器,型号为WRT-W29L,主板号为NX8309_PCB_MB_V5,开机不触发,通电测量待机3.3V正常,5V没有,测量了公共点电压+VSYS只有8.4V,但是查了好长时间图纸,没发现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只有这个电压的去处,哪位大神打开图纸帮我看看是哪出了问题,膜拜了!

华为WRT-W29 WRT-W29L WRT-W19 NX8309_PCB_MB_V5

网友A:
有点矛盾,能开机就代表已经触发,为什么这样描述

网友A:
接可调电源后有待机电流不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矛盾,能开机就代表已经触发,为什么这样描述

是插电按开关不触发,我没描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可调电源后有待机电流不触发吗

是的,公共点电压感觉偏低只有8.4V,但是查不到由哪个电压转变过来的。

网友(点评):
高级工程师 你这个称号是买的吗? 中点8V左右可以说是正常的,你看电池是多少伏的 没接电池有的就是8- 9V

网友:
公共点电压应该是对的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没有毛病,应该是接口5v没有升压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器采用PWM降压公共点,C口20V升压后经过  两个mos管+一个电感+两个mos  的四项降压来输出动态的8-12V左右电压,根据电池电压不同,插电池会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器采用PWM降压公共点,C口20V升压后经过  两个mos管+一个电感+两个mos  的四项降压来输出动态的8 ...

新机器现在修得少,谢谢指点

网友:
华为这个图纸没有画充电电路这块。

网友:
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公共点这个电压应该是对的

网友:
1、打开图纸,先看目录,5V供电在58页。

2、找到58页,确认5V芯片的原件号是PU301。

3、在元件位置图中查找PU301,确定实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