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13开机白苹果重启

楼主(2025-12-30):
后玻璃碎了 ,电池有点鼓包顶起屏幕 ,拆开看到屏幕上排线螺丝,Y字拧在铁盖板中间
直接开机到苹果logo就闪灭,插充电线就到了苹果logo几秒后重启,
我试过拆了屏幕上排线故障依旧,请问一下接下来拆哪里进一步排查故障点?

网友:
电池换了吗?

网友:
没有换 我还没给电池测电压

网友:
先排除外配 然后看单板电流 一步一步来

网友A:
刚刚拿过来测电池电压 3.0V 直流电压4.0直接给电池充电 电流0.09左右,断开电池电压3.5V,再拿到电子负载放点,0.01A慢慢调上,0.1A时候电池电压就2.8V。.
明显电池坏,吃不进电,放不出。
直接换电池可以?排线没加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拿过来测电池电压 3.0V 直流电压4.0直接给电池充电 电流0.09左右,断开电池电压3.5V,再拿到电子负载 ...

你可以拆下排线,随便找个电芯焊上测试。

网友(2026-03-08):
感谢分享,路过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