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 E15 NM-C421 不充电求指点

楼主(2025-12-30):
thinkpa E15 NM-C421 进液不充电,换过电池 BQ25700 EC 就是不充电 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测量信息如下: VSYS15 9V  VINT20_IN 20V  PQ0204 6脚 6V  BQ25700 21脚9V 感觉此处异常 换2个芯片依旧,换下来的芯片在其他主板上输出为低。电池接口处为电池电压I2C_CLK_BT_R   I2C_DATA_BT_R 均为3V  不知是否有关键点没有测量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示波测试一下波形,看通讯正常与否

网友A:
VINT20_IN 20V没过,电池放电

网友B:
首先第一步确认下公共点9v是否正常

网友:
测试一下CLK DAT的波形,有的是有电压没波形

网友:
电池温度检测脚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第一步确认下公共点9v是否正常

公共点9V应该是正常的,我找了个E480的主板比对也是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T20_IN 20V没过,电池放电

EC跟充电芯片都换过了 还能从哪下手

网友C:
PQ0204这个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0204这个换过吗?

就这个管没换过,回头换下试试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掉件啥的,这板子是低温锡的,我之前修到一个不充电的这个板子就是掉件了

网友D:
pq0201是P沟耗尽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0201是P沟耗尽型?

P沟增强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Q0204这个换过吗?

买了张料板换了故障依旧
我还能做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张料板换了故障依旧
我还能做啥

pq0201G极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买了张料板换了故障依旧
我还能做啥

我修到过一个升压芯片坏的 导致不充电 ,主板可以升压也能开机 ,就是不充电。故障现象是插电源不会自动触发需要按开机键才能开机,这个主板插电源会自动触发的 。而且故障主板先插电源再插电池也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过一个升压芯片坏的 导致不充电 ,主板可以升压也能开机 ,就是不充电。故障现象是插电源不会自动 ...

这机器确实也是需要按开关键才能触发,我也换下试试。PCH有参与么机器之前进过可乐现在过电流只跳变一次应该是过内存就没反应了。刚来的时候是可以显示的......我合计刷个BIOS再试试看能显示不

网友:
检查电池的两根数据是的异常,我那个有一个对地000.才发现用万用表吧锡搓扁了,接触到旁边的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