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打印空白。更换激光后还是空白,问题解决

楼主(2025-12-30):
接到老古董机子hp1005,故障是打印走空白纸。换硒鼓后还是空白。果断换激光器。
等待三天。更换激光器后打印还是空白。经过两个小时检查,发现C341电容D质过大。剪掉两只脚,找相同电容。直接焊上去,一切Ok。

网友:
上次有台1010,收来好好地, 有客户要了, 拿出来打印几乎全黑,换了硒鼓依旧,网上说通病就是那个电容, 有2个小变压器,各有一个应该是启动电容吧, 第一个测量没容量了,换了 依旧,第二个测试也坏了,换了 好了

网友(2026-03-06):
是啊。1010的故障有到1005上面来了,换3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