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R9000死机蓝屏

楼主(2025-12-30):
拯救者R9000死机蓝屏 不玩游戏偶尔出问题 一玩游戏就总出问题 是不是菜谱问题 准备进植锡板干CPU了
补充内容 (2026-1-8 11:08):
植完好了 玩游戏不蓝屏死机了 就是不知能坚持多长时间
cpu
游戏
问题
蓝屏

网友:
先软后硬,先外围后U

网友:
这种U是台式机直接般过来的,应该是散热问题引起的,台式机稳的很

网友:
遇到过,底下锡球比电阻都大,重置2次,不是虚焊问题,换U应该能解决,当时客户嫌贵不同意换

网友:
应该是U的问题,试一下吧

网友:
不一定是U虚焊,本体损坏可能性大

网友:
CPU坏了,韩某维修视频说过。桌面端不知道什么情况就比较稳定,移植到笔记本也是一坨

网友:
笔记本的散热远远达不到台式的效果,容易坏

网友:
u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让我我也是要干CPU

网友:
老板如何 是不是U

网友:
拿笔记本打游戏,乱搞

网友:
硅脂清理一下呢,都搞到电容旮旯里了

网友:
cpu植完了 正在测试中

网友A:
拯救者遇见多了,为什么这个cpu特殊,没见过啊
HX的CPU FL1封装 BGA1763
详情

网友:
好了吗 蓝屏的 大概率得换掉了

网友:
amd的cpu再也不是以前的cpu啦,现在太爱坏。在华硕上面最多。

网友:
这个主板拿去交换才1500

网友:
笔记本的散热远远达不到台式的效果,容易坏 U也日哦能够以挂

网友:
是好了还是要换U

网友:
植完好了 玩游戏不蓝屏死机了 就是不知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
究竟6系列7系列能否重做好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 用一段时间就开机不亮 插拔一下内存又好了 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AMD笔记本的坏的还是多

网友:
这种大概率是CPU,加热好了一段时间可能还是会返修。CPU贵,碰到了一般是拿去联想交换1XXX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拯救者遇见多了,为什么这个cpu特殊,没见过啊
HX的CPU FL1封装 BGA1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