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NB32F显示器画面卡住花屏一秒又正常反复这样,是逻辑板坏了吗

楼主(2025-12-30):
(图片)

网友A:
可以用侧屏仪或通用板(刷上屏参)代换一下试试
根据视频,个人认为逻辑板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白花钱,逻辑板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侧屏仪或通用板(刷上屏参)代换一下试试
根据视频,个人认为逻辑板坏的可能性不大!

我用长城32全套驱动板+电源板代换也一样,应该是屏板那里有问题,屏板上很少零件就几个电阻电容 几个三极管

网友:
那就可以确定屏的问题了,一个显示器快放弃吧

网友B:
LG屏,DC: TPS65178A.大胆去改吧。

网友C:
HV320FHB-N00 京东方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屏,DC: TPS65178A.大胆去改吧。

怎么改啊 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HV320FHB-N00 京东方的屏

LG的屏幕 的

网友:
需要专用工具写DC数据.马云家有,逻辑板电压DC编程器 无需电脑。断Y后降低电压延长受命。

网友:
如果你有809编程器也可以飞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