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佬知道EC这个PE_VCORE_FW待机是不是高电平

楼主(2025-12-30):
有一个电压没有出,MP2940这个芯片多PE脚连的EC这个脚,测得没有电压,EC怎么才能发出,或者说这个就是低电平

网友:
这是个编程接口

网友A:
这个PE应该不是吧,就一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PE应该不是吧,就一个脚

用的时候就是,不用的时候接到地,你看看PDF ,上面有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时候就是,不用的时候接到地,你看看PDF ,上面有描述

麻烦大佬给我一个PDF,这个芯片要满意什么条件才发出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大佬给我一个PDF,这个芯片要满意什么条件才发出PWM

这个有寄存器的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VID信号到PCH虚焊,或者是VID上拉没出,2个VID为0所以没有出AUX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VID信号到PCH虚焊,或者是VID上拉没出,2个VID为0所以没有出AUX

大佬刚才测了下两个都有上拉,电阻两边都有电压,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VID信号到PCH虚焊,或者是VID上拉没出,2个VID为0所以没有出AUX

换了一个料板还是没出,后面外部电路加焊了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修好了啊,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啊,可以的

修好了!感谢大佬解惑,之前一直纠结这个,就是周围电路问题加焊了下就好了

网友C:
VCCINAUX的开启是1.8V的pg不出供电可能是电阻变质了。遇到过好几个电流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INAUX的开启是1.8V的pg不出供电可能是电阻变质了。遇到过好几个电流检测的

MP2940的PG吗还是上级给它的PG,上级给它的PG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