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KPL-W00,DA0H96MBAF0

楼主(2025-12-31):
关机后马上开机开不了,电流到0.2马上掉。。。要过一会1-2分钟以内又能开了,系统下一切正常,换过cpu(amd)有没有大神遇见过这故障?

网友:
这个真看不懂。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没见过,
关机后马上开机开不了,电流到0.2马上掉。。。要过一会1-2分钟以内又能开了
这里也矛盾啊:前面说关机后马上开机开不了,后面又说1-2分钟以内又能开,是不是1-2分钟以后才能开呢?如果是,那就测这不能开机1-2分钟时的待机状态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怪的故障没见过,这里也矛盾啊:前面说关机后马上开机开不了,后面又说1-2分钟以内又能开,是不是1-2 ...

不是不触发了,是触发瞬间掉,瞬间所有的供电都有输出

网友:
感觉像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