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NITRO5(LA-L031P)开机黑屏

楼主(2025-12-31):
来自: 广东
ACER NITRO 5(LA-L031P) 开机不显示!屏幕接口 6 PIN:INVTPWM 7 PIN:BKOFF#不出电压?!以为是BIOS故障,重刷了一个BIOS问题照旧!?无从下手请教各位可否指导一下!谢谢
黑屏
不显示
iOS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6-1-1 09:55 审核通过

网友:
三板斧先搞一遍再说

网友:
先把电修出来,修不出就拉一个过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