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surface pro 3键盘有时候可以识别这种是什么损坏 ...
微软的surface pro 3键盘有时候可以识别这种是什么损坏了

楼主(2026-01-01):
surface pro 3键盘没电有时候又能正常使用测试键盘脚位电压不对
这个是通病吗,有时候键盘它又能用,求论坛大佬解惑下
网上又说是微软系统补丁造成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
通病
微软
Pro
使用

网友:
供电问题或者接触点

网友(2026-03-30):
主板上面有一个6脚位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