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9000P 2024款不开机

楼主(2026-01-01):
广东粉丝朋友的联想拯救者R9000P 2024款不开机,据粉丝介绍2025年当时在国外购买,目前回国居住在广东,因为不小心进了水导致电脑开不了机,虽然目前在保内,因为人在国内,而且是进水的不能保修,国外版的在国内也不能保修。去找了广东本地的维修商家,检测说主板损坏,因为电脑太新了,CPU R7-7945X+4090显卡,市面上没有技术资料,也没有配件,只能更换主板要7-8K,而且还要等很久。通过网络找到我们,发现我们是联想拯救者专修,修过2024款的Y7000PY9000P的很多典经故障,看到了希望,就寄过来了。
      故障检测:
      收到电脑,由于是粉丝描述是进水的,没有敢直接接电源测试,拆开电脑取出主板,观察主板上有轻微进水痕迹,应该是之前送修的时候同行帮处理过了,用万用表测试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待机电压,CPU各项供电和显卡显存供电)没有发现异常。

      主板上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就接上可调电源测试,有待机,按开关不触发,测试主板上的待机3.3V5V1.8V0.7V都正常,再测EC的的工作条件也正常,再测待机CPU的工作条件也正常。所有的待机条件都正常,还是不触发,就有可能是ECCPU损坏引的故障了,因为CPU是板载的,所以还是先排除EC的故障。此款EC是代程序的,换新的同样的EC也是无用的,我们维修中心备有写各种EC的程序设备,将原EC的程序读出来,然后更换新的EC后,再开机测试仍然不触发,通过工厂技术资料点位图电路图找到对应的测试点,判断为CPU故障。

      由于此款CPU R7-7945HX比较新,成本已比较高,给粉丝沟通了维修方案和维修价格,得到同意后,我们购了CPU由于比较高端(CPU2K)卖家承诺发货的时候测试好,但是上机不包,风险还是比较大,万一没有处理好,烧了CPU就白费了2K

      BGA返修台,将原机的CPU取下,处理好焊盘,检查了CPU的各项供电确保没有异常,将买来的新CPU重植成有铅的球(卖家的CPU均用的无铅的球),焊接上去之后,用万用表测试CPU各项供电的测试点,没有异常,怀着激动的心,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唰唰的上去,AMDCPU去掉CMOS电池后,维修第一次上电需要反复重启3次,因此上电之前要先把CMOS电池接上,避免测试每次断电后要等很久,观察电流有3次重启后,断电,接上屏开机测试,3次跳变以后,熟悉的联想拯救者LOGO出现在眼前。接下来装机测试,进系统测试各项功能,跑鲁大师,跑3D均正常,
       故障总结:
粉丝的联想R9000P 2024款,由于进水导致主板上的CPU损坏,由于是电脑比较新,一般的维修商家没有技术资料,也没有相应的配件,也没有相应的维修经验,更不敢去冒险更换成本高的配件,只能选择换板,价格就非常贵。我们是联想专修,有对应的工厂维修技术资料和维修经验,所以可以轻松解决,帮粉丝完美的修复笔记本电脑,同时也帮粉丝省钱了。如果粉丝们也有相同的笔记本电脑出现了类似的故障,可以免费咨询我们,我们可以帮助您解决。

网友A:
为哈要换有铅锡,抗得住吗?

网友(点评):
有铅锡,好焊,熔点低,后期容易出问题,这就是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哈要换有铅锡,抗得住吗?

保修期内肯定没问题

网友B:
有铅的锡很容易回来的哦

网友:
这个CPU目前我还没修过钢网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铅的锡很容易回来的哦

是的,amd的cpu积热严重,这又是游戏本,很快又会返修的!amd游戏本或者高性能u必须用无铅才行,英特尔的U用有铅的没问题,因为英特尔的基板面积大不积热,并且用有铅风险小!

网友:
你把无铅换有铅是费心  只要客户喜欢玩游戏不出1个月要返修

网友:
大哥就是厉害

网友:
也不知道谁先提出的 原装的无铅的 非要换成有铅 最近两年虽然忙于其他业务 做BGA的不多  但是之前十几年的维修经验 尤其是16、17年高峰期 每个月保底一两百台,买来的无铅芯片都是直接上BGA 没有见过一例出问题的  是不是芯片越来越贵就是为了防止爆掉给自己降低损失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维修,把无铅换成有铅,再加上进过水的主板可能有暗病,总之修好后不耐用,远不及新主板质量好,如果我是客户,宁可换新主板

网友:
能够准确判定问题,花这么高的价格,CPU太新价格也是高。能修好也是不错的。

网友:
有名的大佬了  听说设备也很好

网友:
这U也太贵了吧

网友C:
设计问题。
不管什么故障引起的故障,动不动就烧cpu。
相当于两军对垒,动不动将帅就捉了,这种情况应该很少见吧。
还是想说,用笔记本打游戏,不着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问题。
不管什么故障引起的故障,动不动就烧cpu。
相当于两军对垒,动不动将帅就捉了,这种情况应该 ...

完全赞同,玩游戏还是台式机靠谱,笔记本的散热是不可能和台式机比的,况且,台式机换配件也方便。

网友:
换CPU有风险,找个靠谱的商家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几年这些破机器,动不动就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