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000P2023款重摔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26-01-01):
外地同行寄修的R7000P2023,据描述故障原因为客户笔记本重摔,壳和屏损坏,换壳换屏后,电脑可以点亮,进系统后显卡打不上驱动,重装系统无果,确定为硬件显卡故障,没有专业的设备和技术搞不定所以选择寄修。

我们收到笔记本,检测发现此款R7000P 2023笔记本采用的是4060显卡,跑显卡测试程序发现显存全部报错,如果是没有重摔的话,显卡核心应该就坏了,由于引起的故障原因是重摔,就很有可能是显卡核心摔掉点了,主板上的PCB板上有掉点。

    与同行沟通,告知风险,征得同意后,我们上BGA返修台,拆下显卡核心,检测显卡核心的PCB焊盘上果然有掉点,而且显卡核心的位置有一点变形,我们将显卡核心PCB板掉点的全部补好,重植显卡和显存全部重植。
    接下来装机,进系统显卡驱动正常打上,跑鲁大师跑分正常。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
     R7000P 2023 4060显卡驱动打不上是由于客户电脑重摔,导致显卡掉点引起的,维修难度在于,主板有点变形,显卡核心PCB掉点,如果操作不好,PCB掉点太多,主板就报废了。

网友:
赚钱了。。66666

网友:
变形的主板焊接难度大,主要的是变形的主板本身就是隐患

网友:
鉴定为广告贴。技术要点一点都没透露

网友:
变形断线都能搞,厉害

网友:
变形的主板不好弄

网友(2026-03-11):
上个掉点的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