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88

楼主(2026-01-01):
蓝宝石588插电时电源秒断电,而不插显卡可以正常开机,这表明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导致了电源的自动保护性关机或故障。
解决方案:1. 检查电源线是否接触不良或有损坏的地方。
确保您的电源线和插座都完好无损并且连接正确。如果需要更换电源线,请选择质量好的品牌并按照正确的规格进行替换。
2. 确认电源功率是否足够支持显卡和电脑整体功耗需求。如果您的电源容量不足或者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甚至无法启动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升级到更高容量的电源或将其他不必要的硬件从主板中移除以降低总体功耗需求。

网友:
明显就是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