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键坏了

楼主(2026-01-01):
键盘上的这电源开机键坏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吗?只能换整个键盘吗?笔记本开机键盘

网友A:
应该是主板坏了吧,现像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坏了吧,现像不开机

主板没问题,板子上还有个开机键,按下就开机了,最后没办法,在安全锁孔那里粘了个小开关,飞线到开机键上,奇怪的是开机键上怎么是11.3V的电压

网友B:
在主板上键盘的接口处有单独的开关触点,焊上2根引线接到一个4P的轻触开关就可以了,在C壳侧面空余的空间打孔把长按键伸出壳外,最后再用热熔胶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主板上键盘的接口处有单独的开关触点,焊上2根引线接到一个4P的轻触开关就可以了,在C壳侧面空余的空间打孔把长按键伸出壳外,最后再用热熔胶固定就可以了。

我没打孔,飞线后开关放到安全锁孔那里,然后热熔胶固定,就这样将就用吧

网友:
你好,前些年你有个贴子是维修一个技嘉的小主机,更换it8773fn的那个贴子,当时你买的芯片后辍是原型号吗?这个板子上IT8773FN芯片的后辍是GXA。请问你换的是不是这个后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