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卡mos管代换问题,换了几个都短路

楼主(2026-01-01):
有2个显卡各炸了一路核心供电的上管,型号分别是NIKOS P0903BK和DE29AJ FDMS 7692,于是从坏主板上拆了上管NIKOS PK616BA和下管NIKOS PKC16BB来代换都不行,都是控制级都短路了。确定这些都是N沟道mos管,已经排除管子有问题。
有没有大佬愿意告诉我原因在哪?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查反馈电阻啊,对比一下好的就知道了。

网友:
解决没有,最后。。。。

网友: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