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SE9172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6-01-01):
主板上面的88SE9172不工作了,而且也会让系统在启动的时候卡在载入系统的界面,偶尔能进入系统。
进入系统中以后,找不到这个设备,也就是说在物理设备里面找不到88SE9172这个芯片。已经拆下BIOS芯片用编程器刷了BIOS。查这个芯片的两个电压一个1.8V,一个1.0V都是有的,旁边的25M晶振也有25M的频率。怀疑是这个芯片坏了,于是网上买了个剪板的来更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现在是哪里的问题了呢?请大家帮我看看。

主板是Z68X-UD3R-B3,这个是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A:
它只是提供2个口的支持,你可以拆下来不装然后开机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不是这个芯片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只是提供2个口的支持,你可以拆下来不装然后开机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不是这个芯片问题了。

就是他的问题,拆下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