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潮7000 13 电阻总烧

楼主(2026-01-02):
主板铜皮烧坏已修复,版号1701A机器能正常开机,但是图中2R2电阻装一个冒烟一个,请问各位弟兄谁能解释一下,到底什么问题,电感,81382芯片,C6750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下面的电容软击穿了,换掉

网友:
刚没仔细看,都换过还烧的话看一下这一组的波形,跟其他对比一下,估计会有一些区别

网友:
这种烧的话我感觉要么电容漏电,要么是波形异常,电容没有滤波反而变成耦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电容软击穿了,换掉

同意你的观点,就是电容热稳定性差或漏电引起的,D值偏大。

网友:
漏电,电流过大了

网友:
嗯嗯,换下面电容看看

网友:
1,脉冲不正常有问题导致,示波器探下就知道。2元件老化。

网友:
有问题才会烧电阻

网友:
下面的电容击穿了

网友:
C0603大短呗。。。

网友: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rc吸收电路。从芯片出来的波形异常

网友:
凡是和这个2R2电阻相连的原件一个也不要放过

网友:
c0603.c6744电容更换还烧的话,看下csn2t 和csp2过的电路上的阻容无件

网友:
还是后面有问题吧

网友(2026-02-25):
后边电容的事吧

网友:
老板修好没,是不是低下的电容不良

网友:
这个是一个电源输出端的RC防震荡吸收电路吧,用示波器看一下各路波形做一个对比,看电容或者前级输入波形是否畸变导致